新手请教个PCI运行的问题

楼主(2008-06-15):
各位老大好!刚整了个PCI 3000 的2.40 我按说明书的正常操做流程先把固件写到6Y08L(2Y的硬盘),用光盘写了两次,第2次没有出错的提示,估计肯定是成功了,(接IDE2)然后把系统整盘克隆到硬盘,成了三个区,把声卡驱动装好,只有个声卡没装,其他正常没的什么感叹号之类的,换到IDE0用硬盘启动,进系统正常,当我运行3000时来个这个提示如图:然后来个把什么东西发到邮箱或硬盘的提示,E文的大部分看不懂,就是不能正常运行,用软件检测是强盗的卡,每次重起总要先来个98的提示后重起再进XP的桌面,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给个提示,谢谢!!

网友:
呵呵,自爆啦,重新克隆系统吧!

网友:
装过两次了

网友:
你是铁砣吧?
也许我猜错了!

可能是你在DOS下固件没写进去的原因,
强盗的2.4的不容易自爆的,

找一台笔记本,一边播放教程,一边做那个系统盘吧!一步一步的来搞,

网友:
听听楼上的斑竹

网友:
你没猜错!!固件刷了两次了!都成功了

网友:
你从那里弄来的6Y呢!
是不是被人家修过的盘,改了序列号.实际不是6Y_ Y2开头的盘呢?

网友:
除了你谁会去改,加我QQ:68679162

网友:
没次进98启动界面那个是正常的(2.40与老2.21的切换),你这个是爆掉了,这个系统只要是用的随卡的主板与Y2的6Y一般没什么问题。如果不是Y2的硬盘可以直接去注册,还有不可以用PCI的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