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笔记本维修资料[汇总]

楼主(2007-09-09):
最近修一台DELL 4150,在网上找其电路图,未果,只是找到DELL C640,据说这两型号的本本板子是一样的。发上来给需要的朋友。

982.56 K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1500,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2007-10-27):
DELL 4150 service manual

刚在网上找的DELL 4150的拆装图

Dell Inspiron 4000 Series.part1.rar

Dell Inspiron 4000 Series.part2.rar

网友:
DELL D600 图纸

DELL D600 图纸

1.12 M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1129,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DELL D600分解拆卸

DELL D600分解拆卸,对初学者有用。

网友:
发个dell L400拆机手册

昨天接了一个这本子,都被人拆坏了,我看图拆就容易多了,完美搞定。

网友(2007-11-26):
Dell 8600电路图

上传一份Dell inspiron 8600电路图

8600(855PM).pdf

1.1 M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59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DELL D600不加电维修一例

今天接了一个DELL D600本本,维修过程比较复杂,写出来给大家参考参考,本本的故障是:不加电,只要插上稳压电源,稳压电源上的小绿灯就立刻熄灭,很显然是短路了。拆开本本仔细查看没有明显烧毁痕迹,D600的待机电压5V 3.3V 是由MAX1632构成的,这种现象只有MAX1632周围电路才能造成,因为只要插上电,稳压电源就自动保护,首先更换MAX1632,还是原故障,再查3.3V 5V待机电压产生电路,查出一只八脚的复合MOS损坏,编号是Q91,又由于手上没有复合MOS,就只有用单MOS改了。经过改造本本修复成功。具体维修过程看图:

网友:
顺便传个D600的BIOS吧,用的上的就下吧.

网友(2008-01-02):
DELL D600主板常见故障的原因分析

DELL D600主板常见故障的原因分析

DELL D600主板常见故障的原因分析.rar

网友:
dell d505的电路图

好用的很啊,大家一起分享

JM3 Power sequence Rev_02.pdf

798 K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570,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2008-03-16):
老机器图纸DELL I2500

老机器图纸DELL I2500

DELL 2500 .PDF

网友:
DELL 笔记本维修资料

DELL COMANECI X05

网友:
请楼主注意标题的使用

dell 8600.pdf

1.1 M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350,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DELL D600 bios

DELL D600 bios,可以解密用

D600 BIOS NEW.rar

D600 24c04eep.rar

181 Bytes, 下载次数: 111,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DELL D400 bios

DELL D400 bios   希望大家有用

D400 EEP.rar

189 Bytes, 下载次数: 110,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dell X300 bios

dell X300 bios  还有eeprom

x300 bios.rar

X300 EEP.rar

网友:
Dell的Fn功能

Dell

Dell 8000的快捷键级别上是Dell传统的风格,也没有可供用户自定义的独立快捷键,最有特色的地方在于可以用FN+F10直接弹出光驱托盘,这样不但避免了摸索光驱面板上弹出按钮的麻烦,也减少了光驱自身的损耗。

FN+ESC:选择所预设的电源管理模式

(FN+F2:开启或关闭无线网卡功能DELL8000无)

FN+F3:显示电源表

FN+F8:切换显示器主板

FN+F10:弹出光驱

FN+上方向键/下方向键:增加/减低亮度

FN+END:静音

FN+PgDn:减低音量

FN+Num lock::相当于按下Scroll lock

网友:
dell 710m电路图

dell 710m电路图。。。。。。。。。。。。。。

dell 710m sc.pdf

899.34 K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433,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dell 710m电路图

网友(2008-04-27):
DELL D410图纸

DELL D410图纸

1.41 M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581,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DELL上电图

论坛的宗旨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从心里鄙视“人人为我”的人,所以加了权限!!!

如果确实需要而权限不够,发短信给我,标准是:你在坛里的“活动量”的质量和数量。

490.27 K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695,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DELL D600 点位图这个才可以用的

DELL D600 点位图这个才可以用的

DELL D600 点位图.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