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光驱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8-06-16):
Dell的D多少不记得了。光驱挂了。原型号是索尼的,换了个HL。面板都完美匹配。装上开机就报错。它这个是不是把光驱的型号写进BIOS里了?不然它怎么识别出不是原来的型号呢?郁闷。。。

网友:
DELL的机子就是有这个怪毛病,其实就是光驱后面的主从跳线柱问题。无边思绪可以将跳线柱调调看。这个我以前在联想专卖店里维修售后经常遇到。一般情况下,不在同一个IDE接口上的设备无所谓主从关系,但DELL就不行,不跳对这个接线柱,就是不买你的帐。呵呵,试试看吧。

网友:
发错了,我说的台式机,没看清是笔记本维修,请高手们原谅!

网友:
引用 楼主:
Dell的D多少不记得了。光驱挂了。原型号是索尼的,换了个HL。面板都完美匹配。装上开机就报错。它这个是不是把光驱的型号写进BIOS里了?不然它怎么识别出不是原来的型号呢?郁闷。。。

光驱的型号在光驱本身的固件(或叫BIOS)里面,主机只要能从光驱固件读出光驱的型号就可以知道。

网友:
换光驱不认,把光驱拆开,把2-3短接,试试

网友:
楼上兄弟帮我看下。哪两个脚是你说的2、3。

网友:
光驱接口处的2-3,拆开就可以看到的

网友:
我这块光驱上面没标数字啊。。

网友:
晕,把光驱接口内侧的2交和3脚短接,你试试吧

网友:
就是我图上标的4和6是吧

网友:
楼上图针脚画的太少了,应该是135脚那一面,从左向右数第二第三脚短接!第二脚是地,实际上就是把第三脚接地,这个是光驱通用的跳线,适用于DELL TOSHIBA HP等机器,不认光驱,IDE报错,不光起等故障!

网友:
捣腾了半天。没搞定。我那个新光驱好象本来上排从左往右数3PIN、4PIN就接地的。换个原装光驱算了。还是要谢谢两位大侠。加点分。聊表心意。

网友:
把盖板拆下来 从右边数第2 3 脚用焊锡短接  我们管这个叫跳线   呵呵 东芝的很多机器要跳的

网友:
是不是我上面画的3和5?

网友:
我以前还真不知道
以后找机会测试一下
短接这个线是把光驱设置为自动识别?

网友:
就是光驱的45和47两个脚. 这是对于笔记本光驱来说的!!!!!!!!!!!!!!!!!!!!

网友A:
小波的意思是让你把光驱的外壳打开,之后就可以看见接口的焊接部分了,在借口焊接位置从左向右数第二第三脚短接....很容易,你不用管借口头的排线顺序,只要在借口焊接的内部短接就可以...

网友:
楼上几位说的方法是对的,我门维修部就是这样解决的,东芝的本本换了光驱报IDE 错误,就是这么解决的。。。

网友:
谢谢啊 我以前多是要求客户换原著的  真的谢谢

网友:
又学了一招 谢谢了哦

网友:
学习了,这种知识跟你们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波的意思是让你把光驱的外壳打开,之后就可以看见接口的焊接部分了,在借口焊接位置从左向右数第二第三脚短接....很容易,你不用管借口头的排线顺序,只要在借口焊接的内部短接就可以...

我想问一下是只适合这种型号的光驱还是针对所有光驱这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