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XM-WL19AH分辨率不能调到1440x900

楼主(2008-06-16):
自用的联想LXM-WL19AH显示器主板坏后换了一块联想主板,分辨率不能调到1440X900。请问高手们是不是换过之后的主板问题引起的。谢谢!

网友:
你是集成显卡吗?板载的显卡是没有1440X900这个分辨率的.
重装下集成显卡的驱动..看看能不能添加1440X900 分辨率..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这种板子,如果是这个板的话,是程序问题了,AOC正在大量返修中。。。。。。。。。

网友:
程序有问题.重写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
估计是845GL之类的显卡,换机子吧,既然用上液晶,就不在乎机子

网友:
谢谢!谢谢版主!谢谢各位的回复。跟显卡没问题,原来是没问题的,可能是这块显示器主板不配套吧!这块主板是晶冠生产的,我的机子主板是965主板。

网友:
应该是显示器驱动程序的事情,刷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