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5PL的板子怎么这么怪,刚查出了昂达915PLD的问题,现在又来了个七彩虹C.915PL-L

楼主(2008-06-16):
前两天刚修过2块昂达915PLD的板子,现象是反复开关机,详见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mp;page=1#pid440626
经查问题处于内存供电芯片W83321S上,可是苦于没有配件,暂时放下了.
昨天又接了块七彩虹C.915PL-L的板子,现象也是反复开/关机,短接RST便可开机,此时测量内存供电及CPU供电均为0V,难道也是内存供电芯片RT9202的问题?经查其各个引脚无击穿短路现象.
不知哪位老师修过类似问题还望指点一二,谢谢了!

网友:
测量RT9202的5脚+5V供电正常,7脚为4V高电平.而2脚/4脚输出均为0V.

网友:
此板已经修好,是内存供电芯片RT9202的问题,换后便OK了,没想到反复开、关机竟和内存供电有关系,真是有点不可思议。

网友:
楼主,你手头上有没有昂达915PN的板子?

我手头上有块昂达915PN的板子,拿来前已经被别人处理过,并且在P20针插座附近被别人下掉了2个管子,现在缺Q61和Q60位置上的管子。

从焊点上看,和旁边的贴片3极管很象。但不知道是具体的什么型号。

目前没有补焊上元件,开机测试,不触发,诊断卡不跳码。

网友(2008-09-04):
不好意思啊,我修的都是915PL主板,我看下Q60和Q62都是1P5的管子.
(5是横着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