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000显存故障(求助中)

楼主(2008-06-16):
机器被摔过, 开始是没有显示, 屏线重新连接后开机出现如下画面
用Video Memory Test测试, 发现显存报错, 加焊过显存, 问题依旧.
请问各位高手, 像这种情况, 是不是只有换显存才能解决?
或者是显示芯片坏了呢?不胜感激!

网友:
摔过的机器芯片不容易坏,一般常见的是脱焊或芯片下的线路有断裂,用手挤压法可以判断出是显卡芯片还是哪一粒显存的问题,如果加焊解决不了,造成问题芯片拆下从做一次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用MATS跑一下看看。。。

网友:
重做下显卡试试不行可以考虑下内存或内存槽

网友:
可以用R3MEM ID测一吓

网友:
请问能用编程器读一吓BIOS,共享一吓吗

网友:
也有可能是显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