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换电容后没声音求助

楼主(2008-06-16):
遇到过好多块主板大多是品牌机OEM板换电容后没声音不知道是哪的事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
换的是哪的电容?电容换的正确吗?

网友:
将维修进行到底

电容换的没问题都是原直代换的,CPU附近的滤波电容,杰波  和精英的板巨多什么地方都没动就是换电容后没声音排除CMOS设置和驱动的问题

网友:
换电容是不会引起没声音的
你是不是主板拆下来在桌面上点的?品牌机都是有前置音频口的可能你的音频跳线没装上去就会没声音

网友:
将维修进行到底

前置音频口都是粘和在一起的直接插上就行,都插上了。

网友:
同意5楼的说法

有些主板确实需要将前置音频排针几组短接才能有信号输出的。

网友:
这么怪的问题啊?是不是碰掉了贴片电容??

网友:
有的电容是用来谐振的可能是你换的电容有问题拉

网友:
有些主板确实需要将前置音频排针几组短接才能有信号输出的

网友:
换电容 不可能换的没声音啊··估计还是换的时候触碰到其他什么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