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3055底下已经出锡珠了,更换

楼主(2008-06-16):
这是虚焊吧,要更换吗?不能加热补焊?

网友:
上面的标题援引一个故障实例的一句话

网友:
接三楼,这种情况多半都是由于后级负载老化、短路造成的过流。即使通过更换大功率管子,还是会热的将锡融化掉,只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

网友:
所言极是
还是要查后继线路
是否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这种情况最好是找出故障的根源的好,否则一个一个接着烧。
下面的事例就幸运多了:
上几个月,修了一块严重“烧伤”的板子,情况也是很糟糕:CPU的所有供电管由于焊锡熔化,已经纷纷“离巢”而去!底板本身也发黑(幸好还没到“炭化”的状态)——故障原因竟然是CPU风扇停转,CPU发热所致,当然,CPU本身已经壮烈多时。结果,换了所有供电管及电容后,使用至今也很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