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1电压太低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8-06-16):
IBM6547 , G1电压为-120V , 但高压包整流出来才-90V .不知为何G1电压这么低? 请大家指点一下. G1电容,整流管都没问题
原因
问题

网友:
把加速极调低一些,断开G1测,开机瞬间测G1是否正常,机器是否能亮或亮一下,此机以前是否修过,注意观察焊点是否动过

网友:
同意楼上意见.先确定故障范围,再进行相应的检修.断开G1电压.或用一电阻将G1电压拉到地.看一下图像是否正常.如正常.则问题只出在G1电路上.根据你所提供的参数.是G1控制电路出了问题.

网友:
此机以前没修过 , 将G1与地短路仍没光栅 . 这时高压电路电源50V , 可能电源低使高压包整流出来的电压也低. 但想不清为什么G1电压比滤波电容端的电压还低? 说加速过高似乎也没理由啊.
还有, 高压包整流出来一直到显像管的G1脚 , 全都查过了. 应该故障不在G1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