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胶带痕迹 弄干净的办法

楼主(2008-06-16):
相信大家在维修和焊接的时候有可能会遇到 一个胶带留下的痕迹吧?  是不是都很头疼呢?

  还有一些客户就一定要弄的干净。。。。告诉大家怎么弄干净吧 嘿嘿!!

   一般都要用油``但是这个油也有要求   有2种效果是最好的

1 〕是 缝纫机上用的那个  机油      很好找到的  也不是很贵
2 〕这个就更好找了,相信你只要吃饭就不会少了它!!!  它就是 色拉油   就是咱们烧菜用的油

用这个擦洗完了 会很干净的。。。至于怎么把剩下的油脂弄干净 这个要大家自己想办法啦!!我目前就用手纸擦!
   基本上是干净了  呵呵!!希望大家还能有别的好办法呢!!1

网友:
胶带痕迹,前看帖子好像有的朋友用风油精,或者加热后可以把它搓掉。

网友:
这个用洁而亮特效去污液,效果超好....试过你就知道...

网友:
用酒精效果最好。

网友:
谢谢楼主,我试过你的方法,不错。

以前我都是用手巾粘点天那水,效果很好,但动作要速度快,否则容易伤塑料外观

网友:
纯酒精,很好用的!!!!

网友:
洗板液、、又快又好。。。。。。就是有毒。

网友(2008-07-24):
我用酒精加块烂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