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长城CRT显示器枕形失真

楼主(2008-06-16):
现有一台17 金长城区1772ED CRT显示器,开机图像清晰,但出现枕形失真,并且水平方向的画面太大(两边的画面看不到)。按MENU进入菜单中,水平方向画面可以左右称动,但是画面不能缩小。垂直方向的画面可以正常调整。菜单中的枕形失真也不可调,按到枕形失真按键时,菜单画面会自动消失。
请问各位朋友,这种现像是不是EPPOM程序坏了?大致原因出现哪里?多谢!

网友:
又想到EPPOM程序坏,修主板转行的,EPPOM不是BIOS,不用经常刷来刷去的,你的故障典型的行宽大不可调,重点查行宽管及行宽电路,可以断开行宽管C极,看行管是否变小且不可调,如仍然行宽大不可调则不行宽管的问题,再查行宽电容是否漏电、下阻尼管是否不良等其它原因

网友:
本人修CRT从未刷过24芯片,所有编程器都没买

网友(2008-09-09):
难道雷雨没修过跟EEROM程序问题的显示器吗?这应该也会有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在修的一台飞利浦107S5和你的一样的故障,应该是阻尼二极管问题,明天我买块新的试试,修好了上来交流。

网友:
如果是阻尼管的问题用31DF通代.

网友:
查换一下D314我遇到几次都是他坏

网友:
查行宽电路呀;    ;;;

网友:
这样的故障
应该先检查行副调整电路
这部分常见的故障就是 行副控制信号放大管变质或者行副控制3几管击穿
重点检查微处理器送来的行副调节控制信号

网友(2009-05-10):
哎, 遇到这种烦人的故障就头疼

网友:
TIP122拆下后行宽如果变窄的话就是TIP122或其前面的的电路,如果行宽还是宽且不可调查看阻尼二极管的下管是否击穿

网友:
行部分的电路啊

网友:
查行宽电路啊!TIP122周围的。

网友:
看行管是否变小且不可调,如仍然行宽大不可调则不行宽管的问题

网友:
tip122 127仔细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