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幅管C2026可否用TIP 122代换

楼主(2008-06-16):
金长城1772ED CRT显示器,现因行管太大不可调整,并有枕形失真。可能是行幅管C2026坏了,请问这种管子可以用哪些管子代换?多谢!

网友:
有的机型可以 有的机型代换后用不久又坏

网友:
回复 网友A:

c2026  TO-92    30V  0.05A  2GHZ  似乎不适合作行幅管
TIP 122  100V    5A    50W   NPN达林顿管不太好
应该用常用的TIP41  100V  6A  65W  NPN  代换

网友:
c2026长城显示器行幅管.不能用TIP122代换.建议使用原装型号.

网友:
某好友跟我说过:有个电容坏了,才会坏c2026的。C326
---------
某天19:00,偶在搞个1772ed.好友下班路过我那里。看偶换完c2026,说声等一下。
随即在包内摸出一个cbb电容。
----------
各位大侠指点一下:cbb电容如何从外观判断好坏?

网友:
显示器枕校管C2026,三星及大水牛显示器常用,很多同行朋友以为是日系三极管2SC2026,这个2SC2026是高频小功率三极管,显然不对了,其实它是韩系三极管KTC系列,即KTC2026,TOP220F封装(全塑封),KOREA ELECTRONICS CO,LTD(韩国电子)的产品,主要参数如下:
Vcbo=60V
Vceo=60V
Vebo=7V
Ic=3A
Ib=0.5A
Pc=2W/25W
和日系三极管2SD2012参数完全相同,可直接代换。
其它参数相近的三极管如2SD880、TIP41等,也可视电路具体情况尝试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