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富士通本本拆装后无法开机。

楼主(2008-06-16):
高手来指点下。朋友一老的富士通本本系统问题。拿来重装系统。拿来一看。没任何外接设备。就只有拆硬盘来装系统了。硬盘拆下来。装上所需资料后。放回本本里就无法开机了。无论用电池还是外接电源,按开机键无任何反应。开始那个液晶小条上还能显示充电。后来我插外接电源插了有半小时后把外接电源再插接的时候连充电都不显示了。望高手来诊断一下是何原因,我只是进行了硬盘的拆装,为何会出现这个问题?本人一直是弄台式机的。很少接触本本,后来按照论坛上的资料。检查了一下本本。外接电源的输入为16V,这个是正常的,在通电情况下开机键上有3.5V的电压。但按下开机键后电压消失,用朋友修手机用的可调电源接在电源入口上。没发现待机电流。一会再检查一下这个电流情况。还有。检查了主板上的所有F保险管。用电子表的蜂鸣档测试。全部是导通的。应该都是没问题的。想请问下修机高手。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区检查处理。谢谢。!!!

网友:
另外再问下。。。本本的待机电压应该在哪里测呢???

网友:
建议你最好找个专业修笔记本的帮你检查看,怕你会越弄越糟。有没有待机电压可以测下电感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