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自动触发

楼主(2008-06-16):
V星865PE主板,一接电源后,两秒钟后就自动触发,14脚电路上的元件正常。

LZ最后刷BIOS解决

网友:
取掉IO
再看是否还是自动上电?

网友:
触发后 是否可以正常关机··· 如果可以就算正常啊

网友:
换个io吧,或者是cmos设置问题...查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CMOS  设置中有一项叫“LAST  STATE"是什么意思。谢了。

网友:
LAST  STATE最后状态吧,如果上次不是正常关机,下一次就自动上电开机

网友:
谢谢各位..问题解决了,刷一下BIOS.好了

网友:
学习了
谢谢楼主提问和大家的积极参与!!!!

孤帆远影 -2 请勿做无意义回复

网友:
遇到过清完CMOS后就自动加电的..............

网友:
为什么自动上电跟BIOS有关系啊???

网友:
楼主的这个问题,不刷bios也可以的,你把last state改下就可以了,没必要刷bios..
last state是最后一次状态,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上次不是正常关机,下次一有了电就保持上次的状态(直接开机了)....我刚看到你的帖子,下午有点事,抱歉

网友:
也可以通上电,然后在强行关机,下一次开机就好了
一般来说INTEL的板常出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