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5T030的盘

楼主(2008-06-16):
固件检测全好,就是不能读写,用mhdd一扫描或擦除就克拉克拉响。做SF一会就克拉克拉响,卡在38的3XX处。请各位老大指点下,该怎么搞这个盘

网友:
有磁头坏了   PCI检查是哪个头坏了然后砍头   这个多半是主头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