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 X1900 GT的显卡黑屏

楼主(2008-06-16):
在平常的运行中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就是在运行大型游戏的时候,就黑屏了.这是怎么回事呀
显卡
黑屏

网友:
把显卡的散热处理好在试一试

网友:
可能是供电不足

网友:
供电问题吧
要不电容是不是要换掉
我就喜欢换固态电容

网友:
1散热不足
2供电不足
3使用VIA主板,与ATI引起兼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