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华17ZF显示器干扰线

楼主(2008-06-16):
厦华17ZF显示器出现干扰,刚学维修CRT,请高手给指点一下,大电解换了,没坏,还有台冠捷,正常图像涂了一层白雾,在哪里下手啊

网友:
小电解也可能造成干扰的,仔细检查,高压包上面的有一根导线绕一圈组成的行逆程信号是否正确加到电源部分,经常在换高压包是接反正负极,出现干扰

网友:
冠捷,正常图像涂了一层白雾,图像偏蓝,是视放集成电路坏了,蓝输出只有8V,其他50多伏,缺件还没换,

网友:
这也是个怪问题啊
,,,,,,,,,,,,,,

网友:
冠捷那台是视放集成电路坏了,STV9556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