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通电后就发出滋滋声,很响,高压帽海往外打火

楼主(2008-06-16):
请教这是什么原因,高压包换了也这样,只是通电就发出吓人的声音
显示器

网友:
怀疑是高压过高。检查一下高压包反馈电路是否有异常。涂硅胶不是最好的办法。

网友:
高压帽放电已局部老化,涂胶效果不大,换新的。

网友:
先查查看看是不是+B电压过高,如果正常清洗下高压帽后涂上硅胶吧

网友A:
哈哈 我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啊 你们都是高手啊

网友:
是不是行供电电压高了.

网友:
应该是受潮引起的,或是接确不良。以前好像见过这样的,但没有修过

网友:
4楼正解,清洁、换帽、涂胶。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遭见过,清洗之后涂抹一层硅脂。

网友:
受潮引起的。先清洗干净再图胶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