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大家帮忙

楼主(2008-06-16):
我有一块P4M-E的VIA芯片组的主板,内存条无论插哪个都报警,我的内存是好的,原来是两根有一个芯片被烧了,可以明显看见烧坏的痕迹这个应该从哪里去量我不会发图,可以的话希望教我一下我放上实物图,,诊断卡代码78,CPU内核电压1.7V PCLL供电1.7V 总线时钟0.62V  主时钟1.7V内存那里电压在正常值,内存主供电2.5V,  辅助供电1.25V
另外+12V的灯不亮,我更换了电源插座附近的一个小三级管后,+12V灯亮了,但是RST的灯又常亮了,什么原因,这个从何去解决,机器现在无法开机,谢谢

网友:
检查下北桥是否虚焊或和芯片一起被烧坏了

网友:
北桥虚焊从哪里下手可以测试出来呀

网友:
开机时用手用力挤压北桥,看看能不能跑过去啊```能的话就是虚焊,是个笨办法,不知道还有没有高手有别的办法

网友:
估计不是北桥虚焊的问题,

网友:
先把内存槽换掉再说!!
你的复位灯常亮,你要先检修供电---时钟---复位!!这些都正常吗?根据这个流程来修吧!!

网友:
你的复位灯常亮,你要先检修供电---时钟---复位!!这些都正常吗?根据这个流程来修吧!!那复位的流程应该检测主板的什么地方可否告知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