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者17凸屏显示器

楼主(2008-06-16):
偏色看起来刺眼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恢复一下初始状态,也可以换块驱动板看下效果

网友:
打出彩条信号,看缺什么色,从RGB信号查起,到预视放,再到后视放,最后阴极,逐级测量,用示波器最好,没有示波器,用万用表测电压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