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1770DF不定时黑屏(己退机)

楼主(2008-06-16):
听完客户说明后,试机开机约十五分钟就黑屏了,然后拆机,见是被人被焊过的,然后开机测试各点压都正常,只好开机等故障重现一直用到17:50左右开始一闪闪的,就黑屏了,这次测得二次电压约130V以上,在故障没出现时是128V很稳定。现在初步判断是二次电压过高引起保护,有谁有长城1770DF图纸传一份啊。今天机器己退,我这也没有高压包代换,所需高压包要从外面邮购,客户又催得急。失败,又是一台未修复的机器

网友:
热稳定性不良,黑屏后关机,立即再开机,是否很快又黑屏关机,待机器冷后,再开机,用风枪调低温度对怀疑的元件加热,加速其出现故障,当加热到那个元件出现黑屏后,即可确定

网友:
是个好方法,但是先得查下二次电源电路,因为黑屏时二次电源等于一次电源。没有升压。70V,晚上又重测了一下,正常时二次电压是128V。一次电压是55.2V,出故障时二次电压是70V,一次也是70V,说明二次电源没正常工作。

网友:
仔细检查一下这款显示器高压包的磁芯是否松动.

网友:
回长风版主,显示器磁芯未松动,用风枪吹了下大板也未发现黑屏。

网友:
那应是二次电源保护了,行场芯片是什么型号,黑屏时测BIN电压及X射线保护电压是否过高,如不高,换高压包一试。还有一种方法,断开二次升压管D极,让其不升压,看电路能否正常工作,应为某元件热稳定性不良

网友:
芯片是TDA4854,不象是高压保护,黑屏时一次电源和二次电源都是71V,正常时一次电源55.2V,二次电源是128V。如果是二次电源的元件有问题,大多数情况下是烧件和保护,我这是不定时的,保护一般是有规律的。出故障时,有71V说明二次电源也是在工作,如果没工作肯定只会跟一次电源一样是55.2V。黑屏时,测TDA4854的2脚 和5脚电压都是0.4V左右。没有高压保护的特征。

网友:
把高压包换了,就好................................

网友:
昨天补焊了下行场同步信号,可以工作六小时,就黑屏红灯了,原来黑屏时是绿灯,主机绝对没问题,红灯说明行场信号断路了,或者是保护了。修CRT彩显真是磨练人

网友:
是行没工作呀保护拉。
查逆程电容看看。

网友:
这款显示器有两个通病.电源部分有两个二极管(开关管旁边)容易断.有时用东西碰一下就断了.高压包磁芯容易掉.高压包本身也比较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