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16):
今天遇到一台TCL17寸显示器,故障现像为开机一条水平亮线,开始怀疑是场块坏,但是更换过还是故障依旧,该场块为TDA4863AJ现查各脚电压为1脚12。5V2脚0。12V3脚24V4脚—12。5V5脚12。7V6脚0。58V7脚0。6V望各位修过的指点一下多谢
显示器

网友:
用表测一下场偏转的阻值是否正常.行场振荡IC的场输出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多谢版主但是不知道行场振荡IC输出电压应该是多少啊此显示器摔过

网友:
开机一条水平亮线,一般是场芯片坏或行场芯片坏

网友:
显示器摔过之前是好的吗?好的话摔过之后出现此问题的话那首先要查有无零件摔得脱焊了,主板线路板有无断裂.仔细点,应该就能找到故障所在了.

网友:
老朋友,应该还有虚焊的地方啊,
现在你也坐下来修显示器了吗,

网友:
查偏转场电路。电压都差不多呀

网友(2009-07-25):
虚焊是很多问题的毛病,我遇到过这种情况,补一下就好了,但楼主的不知道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