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51开机屏不亮

楼主(2008-06-16):
我的是IBMR51。按下开关。指示灯都亮的。就是屏亮不起来。听见4短报警。内存硬盘我都换过还是不行。用电源和电池都一样。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
看代码呀。。。。。。。。。。。。

网友:
没代码的。屏幕是黑的。开机指示灯亮了后接 着就是4短警报

网友:
用诊断卡跑一下!!!看一下代码是什么,好确定方向!!!!

网友:
预留位置 楼主介绍的不清 大家帮不上你

网友:
直接外接显示器,看是否会报警,初步判断,显卡。

网友:
R53和T43主板區別在哪?????

网友:
可能是显卡!楼上打错了吧,有R53这个型号的本子吗?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