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16):
1、MICRO 0Z6812T
2、LYNXEM4+
3、ALI M5135

网友:
是不是帮你看看型号有没有写错

网友:
看看这些IC
的资料要到
www.alldatasheet.com
上去找!!!

网友:
谁帮我看看是啥IC。谢谢

网友:
0Z6812T是ACPI卡总线控制器。
LYNXEM4+是显卡芯片,笔记本上用的不算多,嵌入式设备控制板上大量在用,详细资料没有。
M1535是Ali的南桥芯片,应用极多。
M1535(D)-1.pdf

网友:
谢谢~~~~~~~~~~~~~~~~~~~我是刚刚学本本维修

网友:
大哥,你看错了吧,是ALI M5135 B1

网友:
对不起,把M5135当成M1535了。

网友:
ALI M5135是Super I/O,你的是IBM笔记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