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显示器开机等3-4分钟就自动关机了

楼主(2008-06-16):
CRT显示器开机等3-4分钟就自动关机了。断开行输出部分各组电压正常也不关机...是什么原因

网友:
那断开二次电源让50V电压直接供行部分还关不关机.

网友:
是不是断开二次电源的那个电感,不会烧东西吧

网友:
怎样直接用50V供行输出,能说详细一点吗?

网友:
我短接升压管的GS极,开机屏幕只有中间有图像,但不自动关机..请问是什么间题?????急~~~~~~~~~~~~

网友:
只断开二次升压管D级就可以了,短接升压管的GS极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