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诊断卡小改造

楼主(2008-06-16):
感觉俄罗斯诊断卡还不错。现在一直用它。有一次不小心斜拨出来,烧了主板。今晚没事做,就把它小小改造一下。在卡上第14脚上(也就是pci14针上)加一个蓝光led,这样可以直接看到3.3SB,也可以防止没关掉电源直接拨掉诊断卡意外损坏主板,还有在处理板卡级电脑没反应的时候。插进去。要是电源没接好,通过这个灯不亮也可以直接看出 。同时复位灯也改成蓝色的,容易观察复位!
可惜不懂的怎么把别的卡那个bios run 的那灯也补上。不知道为什么那灯后来新出的卡都省了它?

网友:
鼓励创造精神!!! 以后我也改改手头上的一些工具

网友:
呵呵,早就这么作了

网友:
一般不建议把SB3.3的灯搞的太亮,影响观察别的灯

网友:
这个卡我第一次见·!!!在哪儿买的???

网友:
俄罗斯的卡是好用一点的,我有几个朋友都用的这个.

网友:
我也改了个,很好用。
用了才知道不是所有的板子PCI槽都有SB3.3。

网友(2008-08-16):
问一下,怎么改造具体点!!!还需要打眼吗?

网友:
这个个卡我家有几个,好用的很,钱多点就是

网友:
卡都没买到更别说改造了。。。

网友:
为什么叫俄罗斯诊断卡?是俄罗斯人发明的吗??

网友:
有说明书么 急等来个俄罗斯诊断卡的说明书吧,哪位好心的大侠。。。谢QQ:530021217

网友:
这个卡卖多少钱?

网友(2009-09-30):
这个卡好像二十几块就买得到了

网友(2009-11-14):
俄罗斯诊断卡有本本的嗎?

网友(2010-03-06):
问下楼主 R9位置是什么型号电阻 我的电阻掉了 不知道是多大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