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系统电源的问题,SC1403ITS,1632(在线等)

楼主(2008-06-16):
首先明确我的问题。。。

一明基DH7000系统电源SC1403ITS

无5V,3V。

查22,23 ,21,9,都有电压

现在7与28无电压

问题1:在网上查了下SC1403ITS与1632差不多,但不知道能不能互换。1632多一个12V输出哦。。。

问题2:如果不换,确定芯片没坏。那么,7脚与28脚的控制信号能不能飞线来解决?

网友:
1、笔记本上的最好原值代换!!!!

2、不能飞线解决,这个要看板子的工作原理及生产商的设计!!!
你查一下控制脚的线路,看它由的哪一个IC控制!!!!
一级一级的查下去!!!

网友:
晕哦,这种芯片不好找哦。1632到是多哦。那个多出来的12V直接把那个脚挑起来?看是否行?

网友:
晕,没有人了啊。。。顶上去。。

网友:
顶毛啊!!!!不能代换,要原值代换!!!!

网友:
查查7.28脚是那控制的1632能跟1635和1902代换这都做过试验的到没听说过能和SC1403代换你最好还是原型号代换吧!别到时候把故障扩大那就更不好修了

网友:
找到原来的芯片了,换上OK。呵呵,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