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联想V21的机器加电不亮的一点经验给大家分享

楼主(2008-06-16):
前天有个客户拿来一个V21的机器,我用稳压电源加电,电流跑到0.2A就不动了,测量了下3,5V也没出来,
用手摸了下板子,当摸到一个2951的MOS管时,手被烫出了一个白点,怀疑是他坏了,这个个管是5V电路上的但是换了后还是依然,于是又回到测量1632上来,21,22,23都有正常的电压,但是7,28脚就是没有电压 ,在以往修机的经验中我记得3 ,5V的要是滤波电容漏电会造成7,28脚保护不输出,于是就换了个3,5V电路上的全部电容,结果 ,机器加电了!!!
装机后,机器真的亮了,考了两天了,没出问题!!!!

网友:
呵呵,我正有个系统电源SC1403ITS没有7,28电压,明天试下换了那两个大电容

网友:
有没有短路。。。。。。。。。

网友:
这个从稳压电源上看没有明显表现出来,也应该没短。。。。

网友:
你说:“在以往修机的经验中我记得3 ,5V的要是滤波电容漏电会造成7,28脚保护不输出”

7与28应该是输入吧。。。如果没有输入的话,能飞线来解决不?

网友:
7.28对于1632是输入 但是它是别的设备输出的啊

网友:
那句話好像應該這麽理解:3V5V的濾波電容漏電時,7腳\28腳的5VON\3VON電位會保護從而達不到一定電壓值,1632工作條件不全,此時3V5V是不會輸出的

网友A:
那句話好像應該這麽理解:3V5V的濾波電容漏電時,7腳\28腳的5VON\3VON電位會保護從而達不到一定電壓值,1632工作條件不全,此時3V5V是不會輸出的

马永浩 -10 骗分帖

网友:
呵呵,我也是这个意思,没说明白,谢谢了,

网友:
滤波电容漏电时是不是有点哧哧的响呀`````````````

网友:
不一定了,有的会听到,有的不会,这个要靠你的经验了,呵呵,以后修的时候多注意点就好了,在没有办法的时候不防试下,说不定就会有奇迹哦 ,,

网友:
电容漏电,它的阻值是多少呢?正常情况下,它的阻值又是多少?1632一旦7、28脚没有电压,就都断定是电容漏电吧?

网友:
电容的阻值我还真没注意过,要说1632没7 28电压,就断定是电容漏电有点太牵强了,
这个都是靠平常的积累的 ,多注意点机器加电的情况就好了

网友:
谢谢

谢谢个位高手的指点啊
真的学习了很多
谢谢

网友:
是呀,有没有好的方法来测电容漏电呢

网友(2008-07-30):
2951发热真的跟1632有直接关系吗,我觉得可疑,我没有记错的话2951是给H8供电的,跟1632没有多在关系

网友:
2951发热真的跟1632有直接关系吗,我觉得可疑,我没有记错的话2951是给H8供电的,跟1632没有多在关系
有关系的,可能和5伏电压不 能只有由2951提供,开机后加电后发热就是这个原因不加电是不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