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灯小口的液晶高压板如何改成大口的?

楼主(2008-06-16):
给客户修一杂牌19寸液晶,高压板严重烧坏,只能更换高压板,它的屏上灯管是四灯大口的,我的高压板是四灯小口的,请问怎么改一下呀,多谢了。
更换

网友:
以你现有的材料来说,只有剪了直接焊上去。

网友:
对,剪了直接焊上去用!!!!

网友:
看座子焊盘对得上不?能对上把高压板座子对换就OK。

网友:
没有转换线!只能焊上去了

网友:
发贴请直接将情况写入主题,不要发这种无意义的标题。

网友: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把灯管的高压线连接线端子剪掉,改成小Pin的端子,如果你没有剪掉直接焊上去也可以的,不过要注意极性。

网友:
不能改
四等大口的可以代换小口的 但是小口的代换大口的会导致功率不够,而损坏高压板

网友:
直接焊上就行了 没有什么转接口 焊上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