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长城行幅偏大不可调,枕形失真

楼主(2008-06-16):
现有一台17 金长城区1772ED CRT显示器,开机图像清晰,但出现枕形失真,并且水平方向的画面太大(两边的画面看不到)。按MENU进入菜单中,水平方向画面可以左右称动,但是画面不能缩小。垂直方向的画面可以正常调整。菜单中的枕形失真也不可调,按到枕形失真按键时,菜单画面会自动消失。
现断开行幅管C极旁的无极性电容后,行幅仍然偏大不可调,还是枕形失真。可能不是行幅管的问题了。
请问各位师傅,上述故障原因出在哪里,需怎么维修?万分感谢!

网友:
kejie兄弟
现测得行幅管的C极电压是12.7V,不知是否正常。
另外,怎么在路测量下阴尼二极管的好坏?多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CS电路故障会引起枕形失真.检查过了吧.

网友:
查一下行电路电容

网友:
行幅调整管或CS  c326   0.22/400v电容容量减小

网友:
我也有这样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烦啊

网友:
是长城这类型号显示器的通病好像是一个逆程电容的容量变小了,靠近版板子边上的一个电容

网友(2008-07-24):
我也有台这机子也是行幅大不可调,根据大家的建议我测了下电容都正常,但2026   C为5V左右,B为0V,正常电压该多少????该如何查

网友:
难道是BY359X 1500S软击穿输出电压低造成的吗???

网友:
你看下是不是有块行宽控制块TIP122
  还是其他
  你把他换拉就行拉 我修过好几台 都是一样的

网友:
呵呵,哪有什么TIP122啊,你根本就不熟悉这电路   他那就是2026

网友:
高压包有问题也会有这现象,建议换包试一下。

网友:
现在是2026中间脚电压偏低啊????和高压包有关系吗???

网友:
呵呵。问题已解决是一个二极管软击穿

网友:
我也遇见过 通病 就是WESCOM W770FS:同时按“菜单”键和“亮度”键,然后开机则进入工厂模式。调乱了

网友:
查行幅调整管  及其它相关电路

网友:
我修的一台17寸七喜的7K1r也是这个问题呀,跟一楼所说完全一样,TIP122换过没变化,IRF630换过也没变化,阻尼二极管没坏。放了3天了,还没修好,希多指教。

网友:
该型号显示器行幅大问题维修方向:
1:行宽管Q307
2:下阻尼管D314
3:逆程电容C331
4:S校正电容C326
5:FBT

网友:
c326   0.22/400v电容问题,

网友:
在行电路中高压包旁最大的一个二极管(c326 0.22/400v旁边)
[
]

网友:
那个二极管不就是下阻尼管吗

网友:
那个是阻尼二极的。
还有相关的电路的电容。

网友:
像你说的这种情况,有可能是高压坏了.你先换一个试试

网友:
这的确是长城1772ED的一个通病,D314(MCU460)性能不良,可以用31DF6代换。

网友:
应该是逆程电容的问题。

网友:
电路上一个 0.22UF/400V电容炸裂,还有个小点的电容也坏了 我修到很多这样的显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