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DY液晶维修

楼主(2008-06-17):
今天接到一台HEDY15寸液晶

问题是没有电源输出

我已测过开关无电压输出

请问应该怎么修啊

它是高压电源一体板

谢谢各位高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无型号无测量,是HEDY自产还是AOC代工.AOC代工就找AOC图纸.

网友:
看保险,测开关管,大滤波......次级的整流复合管.滤波电容

网友:
电源问题还是比较好修的,与CRT显示器电源的维修流程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