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行超慢的intel原装板

楼主(2008-06-17):
回收来的板 型号 D845WN  可以点亮 但超慢 ghost一个系统要10分钟(正常的不超过5分钟) 进系统后反应很慢 比奔腾1的速度还慢(我用的是p4 1.6 256M内存) 随便打开一个文件 cpu使用率就达到100%
排除了所有软件问题 应该就是主板问题 可又找不到任何疑点 唯一的疑点是usb接口无法用
跟二级缓存有关?但bios中无二级缓存选项 应该已经默认打开

网友:
应该与USB无关,排除了硬盘问题,试换IO

网友:
刷BIOS试试先。换内存

网友:
应该是SC故障造成的现象

网友:
我遇到一块板子只要用手摸着晶振速度就很快!把手送开就慢如牛了!

网友:
先给它洗个澡吧,看结果如何.上次洗好了3块板,所以值得一试!

网友:
我也总遇到此类问题,好像是硬盘的事

网友:
关掉网 声卡看能否解决?不行就洗 烤 ;再不行就杀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