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cp69

楼主(2008-06-13):
ph5o/16  BCP69 这个是什么 三极管吗? 主板上发烫,拆下测量 三脚都导通 是不是可以确定短路了?

网友:
这种顶标很难看出型号。看它在电路里的位置推测一下。

网友:
谢谢楼上的,找了个图片顶标不一样但形状大小一样,大家帮忙看看是什么。

网友:
肯定坏啦,不过真不知道是什么管子

网友:
我也觉得是稳压管这个像

网友:
确定是三极管

网友:
是給風扇供電的麽???

网友:
BCP69引脚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