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220V 先可开机

楼主(2008-06-17):
请教一块杂牌的845 GV 的主板,此主板有时可以开机点亮,正常使用,但断电放几个小时候后,就无法开机,有时风扇转2秒后就断电,按PWR  也无反应,要取下电池后,断开220V  电源,等10秒到,再按PWR 键大多数可以开机,有时也会出现FF   的代码。点不亮。    可以点亮时主板可以正常使用!
  请教各位高手,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那是电源保护了吧???

网友:
1 检查CMOS电路
2 更换32.768几相关元件
3 清洗SB
4 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4953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