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台同方19寸宽屏型号:lw98 捷联代工!

楼主(2008-06-17):
现在底部横向,大约占屏4分之1无法正常显示,里面有浅色坚线,而且感觉底部能很模糊地显示上部的内容!看到显示屏外壳右下角轻微裂开,会不会是用户摔了,会不会行驱动有问题呀?
刚开机时,满屏细线条闪一下才能显示内容,
如果拨掉VGA线,开机,上面屏黑,下面不正常显示处比上面有点发白!
问题
驱动

网友:
应该是屏摔坏了吧.......................

网友:
换驱动、换驱动板、检查屏。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占90%了,换一下通用板点屏看看吧~~~~~~~~~

网友:
现在没想好,拆不拆机呀,因为这个机器出厂日期是07/06/03日的想想办法还可以找维修站维修的!如果真是行驱动的问题的话我就不拆机了,想办法找同方维修站!

网友:
刚才自己拆开屏看了一下,屏里共三个行驱动,最底下一个坏掉了,从别的论坛也看到这款屏也是底下的行驱动坏了,看来这款屏的最底部的行驱动可能是批量问题呀!遇到这款屏的兄弟们注意了!

网友(2009-11-30):
青岛小子
行驱动是什么啊?指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