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蒲105S故障求助

楼主(2008-06-17):
105S出现“对比度”总是自己调节,面板上的按键都不能调节了,拆出来测量面板没问题,按键也没问题,电源5V也正常,于是重写24C16的数据,还是解决不了问题,请大家帮帮忙看看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全都换新的,但故障还是一样阿,面板我也有清洗!

网友:
出现“对比度”总是自己调节,注意调节是否出现菜单,这机型我没有见过,近年生产的显示器调节时都是有菜单出现的,如有菜单自动出现,那是按键板的问题,没有菜单出现,那就不要考虑按键板,重点查对比度电路

网友:
我认为可能是按键控制电路有问题,我们有几次都是有陶瓷电容漏电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