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080本子,谢谢高手们

楼主(2008-06-17):
机器不上网没有问题,上网一分钟就蓝屏,报错,显示满屏英文(应该是系统报错),经过研究最后问题是显卡不驱动,上网没有问题,显卡驱动完,上网就蓝屏。不上网一切正常,驱动之后的显卡是ATI  Mobility  Radeon   从装机人工具看显卡是ATI  Mobility  Radeon(M6),请问这两个显卡驱动一样么??谢谢高手么,

网友:
一样。多换几个版本显卡驱动、多换几个版本网卡驱动试试。或者换个其它的系统。不要轻易动硬件。这种故障很难从硬件层面上找出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