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17):
手上有二块赛扬四2.4,都没问题的,在其他板上二块cpu都可用,但在onda865pn只能上其中一只,另一只插上去cpu不工作,cpu供电为0伏,是不是cpu座扩孔?帮帮忙!!!!!
cpu
cpu供电

网友:
应该是BIOS问题,BIOS程序写得不好,上检测卡,看看有没有代码输出

网友:
十有八九都是cpu和座的接触不好,多插几次,压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