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8主板电源故障求助

楼主(2008-06-17):
昨晚修了一块475主板,能开机但不久(差不多10秒)上管MOS就严重发热。也查不出是哪里问题,于是我就把所有的MOS拆出来测量也没发现问题,重新安装下去还是一样的故障,请求各位前辈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
换个上管试下,要不就是那电源管理芯片有问题了。。

网友:
有道理,我觉得应该是电源IC搞的鬼·

网友:
更换整套的PWM.

网友:
看看这个..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46696-1-1.html
我以前发的  跟LZ所说的好像差不多...

网友:
直接换电源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