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液晶屏型号完全相同芯片能通用吗?

楼主(2008-06-17):
屏的型号相同,芯片周围电容电阻部局相同,只是芯片不同,能替换吗?

网友:
可以,因为好多解码芯片相同,行列寻址完全一样。

网友:
应该不行的

网友:
那到底是行还是不行?

网友:
这种芯片大多数是写码的.....
经验判断是不可以的...

网友:
统一楼上的意见
一般没有密码芯片的只要屏型号一样就可以代换 但是有码片的就不一定了

网友:
测一下阻值同不同,我觉得应该可以。,这个屏是什么问题,如果不换这东西就要换屏,那就试试了

网友:
没有码片的可以换
有的要注意那3个脚,不然会烧板的,

网友:
wxga的屏
型号是lp154w01
原屏上芯片是LGPHILIPS的SW0602-U换上的芯片也是LGPHILIPS的KE5M5U2455

比较了一下,两块屏的电路板以及元器件的部局一模一样!

屏的故障是花屏,横道,图像上下抖动!

换过芯片后,故障现像没变!

网友(2008-10-23):
我现在的也是这问题的,楼上的问题解决了没有,能告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