估计是病毒造成的6B

楼主(2008-06-17):
今天一朋友说网吧早上开机都进不去系统  系统分区表被破坏了
有台机器 开机就停止在显示CPU 内存信息那, 检测卡跑6B 有时候6C
把主板COMS放下电 在重起下就正常了,但关机或重起故障就恢复了一样,没办法通过自检
怀疑病毒把BIOS破坏,没编程器 郁闷中, 检测卡显示6B 我查的是 6C 无意义。 无意义。 显示被屏蔽内容
请问什么问题是BIOS吗?主板是EP-8KRA1-A主板

网友:
最好是先涮BIOS,涮后重新设计下应该会没事的

网友:
没有编程器,既然可以亮机考虑在DOS下刷新吧!,把BIOS文件和刷新工具拷到一个有DOS系统的硬盘,然后用它引导尝试更新看行不行!这方面的资料网上一大把!

网友:
恩,我去试下去,没钱买编程器 郁闷,呵呵 软刷试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