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雷后主板点不亮

楼主(2008-06-17):
遇到这样的情况,一般会是哪里出问题(主板上看不出明显烧坏),维修思路应该怎样,测试的话主要测试哪几个测试点

网友:
有网卡的话先吹掉,运气好的话就OK了.运气不好的话多半都是SB挂了!
也有雷劈IO和电源IC的!
一个个排查吧!

网友:
一般是拿掉网卡就好了
还有清哈COMS

网友:
本人也修过好多张,有的是南桥坏的,也有的是网卡坏的,最坏的有南桥和网卡和I/O都坏。

网友:
你插上电源不要开机摸一下网卡和南桥是否烫手,一般打雷容易击坏电源,网卡和南桥

网友:
一般是网卡的问题比较多,换掉芯片应该可以了。我们这里这几天太多这样的机了。有些新机才装几天。

网友:
只要能加电先摸下南桥,如果南桥没事的话!在把网卡芯片给吹下来看看

网友:
我前天也接了个雷击的板子,把板载网卡吹掉就OK了,一切正常

网友:
感谢楼上各位
楼上各位给我是经验
那如果客户没告诉你这块板子是被雷打坏的呢
我主要想了解一下
维修思路应该怎样,测试的话主要测试哪几个测试点

网友:
昨天客户也有拿一块板过来,听他说是打雷进后就不能用了
可惜,没有时间修~~~客户也拿走了~~~
我想也是拿掉网卡应该就可以

网友:
吹掉网卡芯片会不会很麻烦呢?可以在BIOS里面屏蔽掉么?

网友:
一般先吹下网卡的芯片....

然后在排查其它的,如果你对主板熟的话,直接测网卡芯片上的一些电压值就可以判断是不是网卡挂了//

不过,我想的话,你应该多查一下保险电阻

网友:
拆掉网卡后是不是再上一个好的.主板集成的就又可以用了.都说拆掉没人说换个好的能不能用呢?

网友:
打雷  网卡坏的是相对叫多的  SB也有几率  IO就是最后的选择了

网友:
这几我们这边经常下雨,我修了几片板,和楼主一样都是雷劈的,7块板子当中有5块拆了网卡芯片就OK了

网友:
近期接了13台雷击电脑,5块换主板,7台是网卡芯片over了,1台是电源和网卡芯片挂了

网友(2008-08-05):
光屏蔽掉是解决不了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