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SP CPU ......ERR: MICROCODE

楼主(2008-06-17):
NEC 二手电脑开机时出现 BSP CPU ......ERR: MICROCODE, 就这样停着不动, 只能关机. 请教是怎么回事? 怎么修复?
cpu
电脑

网友:
遇到过也是NEC的加焊下CUP座或CPU试试或换换CPU

网友(2008-08-15):
要修找我,简单
qq:******* 注明笔记本
[
]

网友:
在BIOS里有一CPU加速选项,把此项禁止即可。几天前遇到这问题,机子已还给客户,BIOS选项的名称就不记得了。

网友:
说的好像是电源管理选项里关闭 我试了 不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