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紫光512MU盘修复

楼主(2008-06-17):
手中一清华紫光512M的U盘,插上USB无反应,偶尔会出现系统无法识别的设备,因马上要急用,又找到不到其它的U盘,所以只有动手修修.

首先要拆开U盘的外盒,我手中的这个U盘是铝合金外壳的,把后盖打开后,就不知道怎么拆了,看到里面有胶,于是用风枪加热,然后用钳子敲U盘的USB插口处,然后取出.
然后看了一下里面的电路,确实简单,但是却不知到从何下手,于是用USB延长线接出...用万表打里面的元件的阻值..其实也不知道具体的阻值是多少,伤心中...然后上网查了一下USB口的电压5V..就以此为依具开始排查..过程如下..
查了一下U盘的工作条件,分为主控芯片和FLASH的供电,发现U盘里的保险电感输入级为5V而输出级为0V,应该输出是3.3V左右的,于是用手里的另一个坏U盘的保险电感换上去,情况依旧,于是又把原来的那个保险电感又焊上去,用表一打,就正常了,看来那里是有虚焊,但是插上后发现,每次都出现不能识别的USB设备,这也算是个进步,至少每次都能让机子找到这个设备了,于是用尖头铬铁把里面所有的电子元件加焊一次,结果照旧,无语中...........
当时就想是不是FLASH芯片坏了,或是其它什么原因,又上网去查,说是出现这种情况用厂家的工具格一次就好了,于是在网上找到相关工具,结果还是一样的,找都找不到FLASH和主控芯片型号,失望中...
正准备放弃,不修的时候,发现突然看到U盘上的晶振,心里想那东西也有可能坏,因为从修主板的经验来看,那个晶振肯定是给主控芯片和FLASH提供工作频率的,而且U盘和电脑通信也应该有个同步的频率吧,于是一不做二不休,换就一个字......
换了那个晶振后,成功....
必须注意的是,那个晶振好像是12.XXXX的...不是14.XXXX的哟...

刚才说到还有一个坏的U盘...也修好了...

问题是:在那个USB口进来在D+和D-的线路上有两个串接的小阻值电阻,其中有一个虚焊也会出现找不到设备的情况...

建意:拿到一个坏U盘,二话不说,先打开,把里的电子元件全都加焊一次,然后测那个保险电感的电压,其中输入端是5V,输出端是3.3V,然后换晶振,....

大概就这样吧....

网友:
保险电感?外型一般是????

网友:
我也修好过几只U盘,(建意:拿到一个坏U盘,二话不说,先打开,把里的电子元件全都加焊一次,)我认为很好,还有是差的U盘的板很容易断线

网友:
U盘的晶振和般是12M或6M

网友:
里面好像只有一个保险电阻,另外chipbank CBM2091的基板也就7元。

网友:
看完似乎明白了不少,以前仍了不少坏U盘啊!!现在想想可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