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40 不加电

楼主(2008-06-17):
3V 5V正常,插入电源待机电流0.05 ,按下电源开关电流升到0.06·······一下子又跳回0.05了,不知道什么查下去了,各位请教请教···啊
电源

网友:
系统供电不正常或没有工作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了,回焊南桥就OK,········非常感谢各位的支持···

网友:
明显这种是开机信号没有触发,楼主也搞得快,就解决了

网友:
楼主下手太快,我都没赶上讲两句。。

网友:
我有点无语了,这种情况应该是供电问题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