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出现绿色竖线

楼主(2008-06-17):
朋友接手了一台二手的液晶,但屏上有一条不会移动的绿色竖线,我本来的判断是屏或屏线出了问题,但怪的是这条竖线在蓝、黑底色的时候,是看不见的,唯独在白、红色底时才看的见。。这样应该不是虚焊造成的吧?

有哪位高手可以为我解答有什么情形会出现这种状况吗?
屏是奇美的屏。

网友:
亮线亮带,行列驱动开焊,没有热压机是不能维修的,送到专修屏的地方吧

网友:
认同此故障,不过这个所谓的热压机可能国内城市有的少,在深圳时见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开焊,应该是黑色的线条且不会变色吗?这么说是我的认知有误吗?烦请解惑。

网友:
应该是彩线吧?有些色下是看不到。。有些色下看得到。。!!!多拷机一会。有可能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