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可以告诉我这个是什么原件?

楼主(2008-06-17):
一个电源拆下来的原件,外表有点像电容云母片状,颜色为黑色的,两个引脚,上面标有 "MF72 5D9"子样。

请问这个是什么原件来的,电路板上印刷字体标有:TH1,我知道在主板中电容是用C表示的,这个TH真的搞不明白是代表什么原器件,本人是初学者,望大家指教下!

网友:
MF72 抑制浪涌电流型NTC 热敏电阻器
.特点: 体积小,功率大,抑制浪涌电流能力强反应速度快

网友:
谢谢,张先生,就是这个小东西,我原先都想有点像书上面所说的热敏电阻器,太谢谢你了!

网友:
请问张先生这个热敏电阻器的好坏判断也是跟一般的电阻器一样吗?谢谢

网友:
上面都标着电压和电阻的!像220-9就是用在220V上面,电阻9欧姆

网友:
我 在 边频器上见过这个东东。就是起保护作用的

热敏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