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唱歌的主板。。。。求救#-#··……—***

楼主(2008-06-17):
我的老古董现在开机就报错。。多重启几次偶尔又能行。。。一个我从没听过的报错,录音在附件。请各路大侠救命。。。
英特815主板。。开机后黑屏。。然后就能听到那唱歌的声音
录音
黑屏

网友:
BIOS出错,涮一下,
再重装个系统就好了

网友:
内存槽脏了吧。。。。

网友:
开机后就黑屏怎样涮BIOS??????
是主板的问题。。。内存是好的。。。显卡是集成的。。

网友:
怎么会这样呀,主板不开机也能刷BIOS呀,有编程器

网友:
那要怎样操作???能发个教程吗???

网友:
将BIOS芯片取下,放在编程器上重刷BIOS芯片内容

网友:
先不要动烙铁,把板子拆下来好好清洁一下,别忘了清洁bios芯片周围。灰尘引起的信号不良很常见

网友:
这报错真搞笑
内存原因

网友:
报警,清一下灰,重新插拔内存条。一般就会没问题的。
遇到过好多类似老机器

网友:
我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一般出在英特原装板上,一次是815的,也是黑屏,换了几块显卡就好了,一块845,还有一块华硕815的,问题是CPU插槽接触不好,但是三块都有一个通病,BIOS报警喇叭必须拔掉,否则点不亮,报警声音也是唱歌。LZ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谢谢各路大侠。。。我回家慢慢试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