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内存报警,而且BIOS不保存,外频跳线失效

楼主(2008-06-17):
我有一块DFI的815主板,型号是CS62-TC
开机有时能正常工作
有时内存报警
长按开机键关机又开机
重复试几次
它又能正常使用
我试过擦金手指和换内存都不行
CPU我也搞干净了
还有BOIS也不保存
主板的CPU外频跳线也失效了
不管跳到那里都是133的外频
清除CMOS也不行
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先谢谢大家的回答了
谢谢

网友:
BIOS 不保存
电池有电?
还有电池座
COMS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