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BM R32进水不开机

楼主(2008-06-17):
我的IBM R32昨天进水了,结果开不了机了,全拆了发现主板上靠近电池接口旁边有个场效应管FDS4435在通电情况下吱吱响,拆掉后就不响了也无法开机。请教有哪位高手有修过类似的机么?那个FDS4435换一个好的上去会不会又烧掉啊?

网友:
查查3v,5v有短路的没有

网友:
你拆了他肯定不能开机啊!换个上去试试啊!换上后最好局部判断下主板有没有短路的没有再加电试

网友:
我想那个场效应管只是给笔记本电池充电用的吧?应该拆掉也能开机的啊。要是有短路的话换几个那都是得烧几个的说

网友:
3V 5V肯定有一组短路了·····

网友:
3V 5V电感的对地阻止正常的情况下 是多少 红笔接地  黑笔接地测的阻止一个不一样
有知道的吗